威纶屏MT6070ih同时连接两台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4-05-21):
威纶屏MT6070ih有二个D型9针座,一个D型9针公座和一个D型9针母座,连接一台时D型9针公座和个D型9针母座都通连上,但同时连接两台三菱PLC时连不上,今天试了一天也不行,不知大家有没有其它方法?
有压力就有动力

网友A:
三菱PLC加485BD,触摸屏驱动选MITSUBISHI FX232/485BD,接口类型选择4852W,PLC站号第一个PLC写1第二个写2。
然后PLC参数设置PLC系统2 通信设置操作打钩,协议选 专用通信协议,H/W类型选 RS-485
和数检查打钩 传送控制顺序 格式1 站号第一台选1,第二台选2
触摸屏里地址设置 第一台PLC的D0写 D 1#0,第二台的写D 2#0

网友A:
MT6070IH 与 485BD接线
COM1 RS485 2W
1 RX- --- SDB┐
RDB┘
2 RX+ --- SDA┐
RDA┘
5 GND --- SG

网友B:
连接两个三菱的没有任何问题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触摸屏里地址设置 第一台PLC的D0写 D 1#0,第二台的写D 2#” 上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麻烦给解释下, 按照上面的方法还是只能连接一台PLC,,触摸屏里添加第二台PLC时设置端口的时候老提示COM1被占用。
有压力就有动力

网友C:
通信。。。设置

楼主:
触摸屏里地址设置 第一台PLC的D0写 D 1#0,第二台的写D 2#0
上面这句是什么意思,有谁能帮忙解答下吗?
有压力就有动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触摸屏里地址设置 第一台PLC的D0写 D 1#0,第二台的写D 2#0
上面这句是什么意思,有谁能帮忙解答下吗?
按照1楼的说法,你只需要使用一个通信口就可以了,不用再添加第二台设备。编辑触摸屏画面时针对第一台设备的元件地址使用1#??;针对第二台设备的元件地址使用2#??,1#和2#用以区分同一个485输出端口下的不同从站设备,??就是该设备应该使用的地址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