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时候用v/f控制?什么时候用有PG矢量控制?什么时候无PG矢量控制

楼主(2014-05-22):
如题目。。。我的理解是精确度不高用v/f控制?速度力矩要求高用有pg矢量。
都是什么时候无pg矢量呢?
具体应用场合?
谢谢大家

网友A:
对没有什么力距要求用vf
对低速大力距可以用PG反馈
也可以不用,但对变频器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