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40ueplc 如何去掉密码

楼主(2014-05-22):
因现用程序不完善。编好有密码不能下载。请问高手有什么办法下载。

网友A:
plc版本必须要2.6以上的才能用软件清除

楼主:
我用2.62的

网友A:
联机后,在线、清除、全部清除

楼主:
呵呵,试试,学员谢谢

楼主:
3楼方法正确,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B:
40是没有UE的
40U还差不多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