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各位高手:
       小弟最近在编程中遇到一件麻烦事,我在别人的程序中加入了一条高速指令LD M8000,OUT C241 K720,输入这条指令后PLC报警不能运行,我检查过没有其它高速计数器和它冲突,也没有直接用到X0和X1端子的指令,假如我把程序清空单独输入这条高速指令就可以运行。哪位高手能够告诉我还有什么指令是可以和它冲突的,不胜感谢,盼回复!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要想解决问题,直接上程序。
或者在线查看报警信息。

楼主:
应该是中断给用掉了,我还得再查查,谢谢啦

网友B:
32位高速计数器不支持仿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