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公司有一台设备用运动控制器Q172CPUN带了3个MR-J2S-60B4+1个MR-J2S-200B4的伺服控制器,现在因为设备会出现机械故障,想修改MR-J2S-200B4的有关参数,当机械故障电流过大的时候报警停机。
  想用三菱伺服设置软件SETUP154C,软件汉化不彻底有乱码,连接不方便,放弃。
  用三菱官网下载的运动控制器软件MT developer2可以监控到4个轴的参数,但是直接修改正反传转矩限制值无效(不知道怎么修改电流检测值),好像参数记忆了。请教大家该怎么去操作才能实现修改参数的目的。

楼主:
   MR-J3-B系列的现在可以用中文版的MR-Configurator2连接USB口打开,发现有参数写入禁止设置参数PA19.不知道MR-J2-B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参数,那么就是说必须用RS232电缆直接连伺服控制器CN3口才能修改参数吗?

网友A:
1、154C是MR-ES用的。J2S用的是151E或161E.
2、运控CPU改完后,下载了吗?下载完后断电上电过吗?
  • 下载积分:+5(yishihu)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4C是MR-ES用的。J2S用的是151E或161E.
    2、运控CPU改完后,下载了吗?下载完后断电上电过吗?

    1,真不知道154C还不能用在 J 2S上,学习了。
    2,下载了,没有断电!
    3,只改运控CPU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当运控CPU上电时,参数才会配置下去

楼主(2014-06-22):
    三菱官网下载的运动控制器软件MT developer2功能有限制不能修改参数吗?

楼主:
    版本号是MT Developer 2 version 1.62Q,使用的时候用来读伺服参数,第40号参数写入禁止参数为0000,并且为灰色不可修改。

楼主:
    本来用161直接修改了的参数,一断电又还原了

网友A:
    看手册:40号参数不能由运动控制器修改,所以只能用伺服软件改了后再看!
    还原的参数是由于运动控制器设置的,修改要改源头
  • 下载积分:+5(yishihu)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40号参数不能由运动控制器修改,所以只能用伺服软件改了后再看!
    还原的参数是由于运动控制器设置的,修改要改源头

    谢谢!那应该改为多少啊?40号参数伺服里面默认设置是0000,这时伺服里面只有0-11和40号参数显示,
    后来我改为100E,断电复位后里面有0-40号参数显示,但是运动控制器里面没有变化!改为000E也是这样!
    (000A,000C没有试)。运动控制器里面的40号参数怎么不变?

网友B:
    大多数机械参数在Q172CPU里的,你修改伺服一点用都没有的,怎么改都会还原,应该修改Q172CPU的才对
  • 下载积分:+5(yishihu) 热心助人!
  •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C:
    可以把程序发给我,我帮你改看看
  • 下载积分:+3(yishihu) 程序已发请给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程序发给我,我帮你改看看

谢谢帮我看看怎么修改最简单 运动控制器程序.zip (30 K) 下载次数:131

网友A:
牛 ! 还是头回看到SV43的,
不过,有关转矩的参数只在参数块中看到那个300%

网友A:
伺服参数----特殊参数下选

像这样
  • 下载积分:+5(yishihu) 就是想改这个参数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唯一的我知道的解决方式就是直接用三菱的伺服器编程软件直接链接后进入编程程序,修改电流与脉冲参数值就可以了,由于软件比较大,这里不方便上传,可以直接联系我,免费传送给你,QQ:1801554511;13532888530,三菱上海分公司,杨工

    谢谢杨工!不知道这个伺服编程软件是161E还是MT,还是什么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参数----特殊参数下选
    [attachment=122739]
    像这样

    就是想改这个参数改不了

楼主:
    帖子要沉了,顶起来,运动控制程序名乱码重新编辑了一下,里面的程序是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A:
    上图还不清楚吗?
  • 下载积分:+5(yishihu)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还不清楚吗?

    大侠请看:这个正传转矩限制值原始设置是12C,上传的都已经改为了96,也就是原来300%改为了150%了,可是关键是写不到CPU里面去。问题在这里

网友C:
    你上传的程序我看了下参数还是12C呀,改好了保存一下再写入CPU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传的程序我看了下参数还是12C呀,改好了保存一下再写入CPU看看。

    只是修改了第三轴的,其他轴还是默认的12C,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写不进CPU

网友A:
    还是看不清楚
    上图最下端有一行字,改完后直接按回车键,电脑会问“你是否要写入?”
  • 下载积分:+3(yishihu) 真诚感谢!

楼主:
    问题是电脑显示写入完成,断电复位上电再直接读出,参数涛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