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如题??? 求解

网友A:
加大功率或者输出比。

网友B:
2相8线制的步进电机的接线好像有个并行和串行接法,并行接法应该提高扭矩。

网友C:
上边都说的有理,步进接线,串并对电机的扭力影响很大。在者驱动器的电流设定大一点也可提高扭力,不过电机易热。如还不行可加减速机或换电机。 还有个方法就是,提高电机的电压,看电机最高能用多少V电压。

网友D:
总之要想使电机把吃奶的劲多使出了的话,那你就要好好了解它的具体参数,负载一切后果自负!!

网友E:
提高驱动器电压,如转矩要求的就要带H型的电压在80V以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