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工作要求:
1、将厚度为0.3的带状线缠绕在直径70mm的圆柱上,线是一圈一圈叠加的不是平铺。
2、长度要求比较多,所以我会经常要修改设置缠绕的长度。

线长以3000mm为例,电机为信捷电机编码器线数2500ppr.

跪求程序该怎么编写!

PLC使用 Fx3U

问题已跟新到25楼 ,求大神来解惑!!!

楼主:
这里也没有人懂吗?还是都懒得回答我们这些新手啊

网友A:
转圈就绕上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也没有人懂吗?还是都懒得回答我们这些新手啊

不是没人懂!!只是这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跟你说清楚!!

网友C:
直接用变频器吧
每天一点点

网友D:
光这硬件可能不行,70MM转几下不成80MM了。

网友E:
引用楼主学习的动力于2014-05-22 15:32发表的 长度如何设置 :
工作要求:
1、将厚度为0.3的带状线缠绕在直径70mm的圆柱上,线是一圈一圈叠加的不是平铺。
2、长度要求比较多,所以我会经常要修改设置缠绕的长度。

线长以3000mm为例,电机为信捷电机编码器线数2500ppr.

你要先做出数学模型

给你个提示
从内径70开始缠绕,算出缠绕3000mm的外径,,(知道内径,外径,厚度,可以算出长度,反之也然)
知道外径,内径,和厚度,就可以知道电机要转的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先做出数学模型

这个我用等差数列已经计算过,Sn=n*2π*35.3+(n-1)*n*2π*0.3

但这样的计算公式能在程序里做吗?

1、每旋转一圈半径就会增加0.3mm。
2、长度标准太多了,有时需要1.5米,有时是3米、3.3米、4米。。。。。。。标准太多,做固定脉冲输出选择在人机上去操作太老土了,而且选择太多人看的眼花。

所以我想请大师们看看能不能在程序上去想办法

浮点运算我没用过,不会用还有就是十进制转二进制再转十进制什么的 我快晕了

网友C:
你这样难做 如果是做到一半停机了 那要重新开始算吗?   我建议机器稍微改下  用一个伺服来控制长度  在用一个普通电机来绕线就好了
每天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难做 如果是做到一半停机了 那要重新开始算吗?   我建议机器稍微改下  用一个伺服来控制长度  在用一个普通电机来绕线就好了

这样肯定不行,我每次绕完长度要自动剪短的
用你说的方法没法讲动作衔接在一起,这是自动的,不是手动的

网友F:
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这样复杂,你不知道搞二个轮子,夹紧电线转动,其中一个轮子上安装编码器,长度不就出来了。

网友G:
用编码器确实简单的多。用伺服的话要用复杂运算计算出所设定的长度要转多少圈,乘以每圈10000个脉冲就等于要发的脉冲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这样复杂,你不知道搞二个轮子,夹紧电线转动,其中一个轮子上安装编码器,长度不就出来了。

表示赞同,让带状线经过一个轮子,让轮子和线可靠接触就好了,轮子带动编码器,轮子周长对应2500rp.其它的就是计算了。

网友I: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详细,具体点也许可以给你帮个忙,。。。

网友I:
你说的长度有很多种,每次都要设定,你可以针对每个长度要设定的参数做一个子程序,假设1号产品的长度为3000,二号长度为5000.你把每个参数写在子程序里,用到哪个长度的产品,你就调用哪个子程序。假设你的产品一小时要出3000米,你先要算出线速度,假设用变频器控制,那就简单多了,变频电机上装一个编码器,,这个程序很简单的额。。

网友I:
注意编码器不能安装在收卷的盘上,假设这个收卷的盘是个被动轮,你要要安装在传动轮上,因为你盘越收越大,那不是就不准了吗。。。。。。反正这个不是很难。。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样肯定不行,我每次绕完长度要自动剪短的
用你说的方法没法讲动作衔接在一起,这是自动的,不是手动的

楼主我替你着急啊。。很简单的东西 。。你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用等差数列已经计算过,Sn=n*2π*35.3+(n-1)*n*2π*0.3

但这样的计算公式能在程序里做吗?

晕死

怎么测一卷胶带纸的长度,知道内径、外径和单层纸的厚度

(内径+外径),除以2,再乘以3.14,再乘以(外径-内径),再除以2,再除以单层纸厚度

网友B:
这应该就是最基本的机电一体化,搞电器的就考虑着用电器来解决,搞机械的就考虑用机械来解决,结果呢!!搞的双方多很累多很受伤!!
如果搞电的和搞机械的坐下来商量商量策划策划这问题不难解决!!这就是我们这里(至少我已经碰到过好几次)经常碰到的事,对方机械已经做好,然后叫你该它配套上电器控制,在你电器达不到控制要求时,就说你电器不行。其实是它把机械方面稍加改动一下就可以。
其实楼主这问题和做机械的商量一下立马就可以解决,不需要劳心费神!!!

网友J:
    其实我告诉楼主,我做过类似的电气控制,你那样算在转盘上绕的长度,不一定行,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产生,具体怎么做,前面有朋友已经提过,不过机械上可能要配合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这样复杂,你不知道搞二个轮子,夹紧电线转动,其中一个轮子上安装编码器,长度不就出来了。

就是呗,很多绕线机都是这样的。很简单的, 这样也准确。

楼主(2014-07-23):
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提前计算出每种长度相应的脉冲量。然后用数据传送做选用。
这样的办法太傻了,还不准确,也不利于调整参数,因为线的厚度因为批次不同而有改变。

我的需求方法是
→将所需长度在人机中输入 →传送至PLC →运算出相应脉冲量 →控制伺服电机运行。

这样的话我能灵活多变的调整长度。

有人会做吗?

楼主:
求大神来解

网友L:
没搞清楚楼主说的是怎么回事,按正常情况看12楼的方法可以考虑下,分成2部分
但有个事情我没搞清楚,你绕到轮子上后再剪短,那下一段是怎么绕上去的,每段轮子上都是从第一圈开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