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为零,扭矩为负

楼主(2014-05-22):
变频器频率为零,扭矩为4.7%,电机不转,,就一个主动机,没有从动机,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频率都已经为零了,还咋转?

网友B:
你是想让电机转还是什么意思?
如过你的变频器是启动状态的,有这么点扭矩应该是正常的,
还有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扭矩是你从变频器内部监控到的还是通过及自己通过数值转换的出来的?
随心所遇

楼主:
是变频器上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