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请教一下
做原点回归时,如果在启动原点回归时,DOG信号就ON了,伺服不是会反转么?直到DOG信号off掉,再正转至DOG。
我现在的这个伺服则无论怎样,都只是往一个方向走。是哪个参数设错了吗?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编的程序有问题哦,是200的PLC还是---------

楼主:
程式和其他轴都一样,就一些地址不一样而已。
PLC是Q06的

网友B:
那是你QD75里的RPG参数设置的吧,有一个参数是原点回归方向,看你是设置的正向还是反向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点DOG信号被设置成负逻辑了,不过居然这样也能原点,只是不能原点重试,怪怪的。。。。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