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我第一次用plc,型号是cpm1a-20cdr-a-v1,编程的时候出错提示:多重end在回路0(6,0),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说不用写end,程序会自己加上,可是我不写end就出错提示缺少end,写了end就说多重end,程序传上plc不能运行,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
我把程序传上来,哪位好心人帮我看下错在哪里,程序很短就几条。
附件: 盲盖压入机.rar (2 K) 下载次数:21

楼主:
我用usb转接线连接笔记本电脑和plc连不上,说是端口被占用,要怎样设置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程序传上来,哪位好心人帮我看下错在哪里,程序很短就几条。

在CX-Programmer  V9.5下编译没有出现您说的问题。

Good Luc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usb转接线连接笔记本电脑和plc连不上,说是端口被占用,要怎样设置才行?

USB转接线或者驱动的原因,用好的USB转接线或者用带串口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