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利用人机与PLC组合编写一组由n种工序组成,在人机上随意调用各工序组合成多种顺控程序。例如:有1、2、3、4、5、6、7、8、9、10个工序,现在需要在人机上调用由1、5、10、2组成的程序并按1、5、10、2顺序自动执行;请问各位大大有什么方法实现吗?

网友A:
没有编写过,可不可以这样,设置D0到D10分别记录一工序,如果D0等于1,调用工序1,D2等于5调用工序5,这样一直执行下去。

网友B:
往复机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C:
既然有1、2、3、4、5、6、7、8、9、10个工序
那么就把这10个工序分别对应10个输入点,比如:X1对应1,X2对应2。。。。X12对应10
编写程序时,也分10个部分编写(相当于10个子程序),每一个工序完成后,输出一个完成信号,当然也要相对应。

这样,不管你要执行几个工序,X1到X12就会有相应的输入ON,执行相应的工序。
应该说很简单的。
实在不行,用SFC编写。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D:
哪就要写10套程序,有什么办法公用的写一段都来调用。我正在搞这样的设备呢看看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E:
用指针跳转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F:
假设10个工序,0到9.先实现正常情况下0,1,2,3。。。。9.的单步工序。然后对这10个工序进行标记。0号工序标记为D0=0,。。。。9号工序标记为D9。D0到D9初始值都是0。假设要按照1,5,10,2执行,在触摸屏上制作“工序1”,。。。“工序9”的触发按钮,人工分别点击“工序1”,“工序5”,“工序10”,“工序2”,输入工序数量。其实触摸屏上的触发工序按钮,就是在PLC里排序。先按“工序1”,使用计数器,内部标记D0=0,再按“工序5”,内部标记D5=1,再按“工序10”,内部标记D9=2,再按“工序2",内部标记D2=3.
或者在触屏上制作工序1到工序9的触发按钮,然后制作工序1到工序9的排序数值,人工输入加工顺序。
QQ76214024

楼主:
各位提出的是一个办法,但是操作起来是不是太麻烦了,一个工序完成了再人工启动下一个工序,有没有办法在人机上设置为自动执行所调用的程序组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提出的是一个办法,但是操作起来是不是太麻烦了,一个工序完成了再人工启动下一个工序,有没有办法在人机上设置为自动执行所调用的程序组合呢?

怎么会操作起来麻烦了,d0到d9各存储一个工序,如果其中一个为0的话就跳回d0又从d0开始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操作起来麻烦了,d0到d9各存储一个工序,如果其中一个为0的话就跳回d0又从d0开始执行。

就象你所说的d0到d9各存储一个工序,那又怎样在人机上调用其中的任意几个工序作顺序自动运行呢?

网友F:
看着个,也许有启发吧
QQ76214024

网友G:
利用三楼确认对应的程序将对应的程序号传送至SEC对应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attachment=121708]
看着个,也许有启发吧

plc可以编写象你所说的相对应程序,但是在人机上怎样可以随意组态各工序的不同组合并且能自动执行程序的运行呢?新人一个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H:
另外寫一條派工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H:
大約如附圖

网友I:
这个比较复杂点了

网友H:
會嗎??這不是很基本的程序流程控制嗎??

网友F:
看,触屏上就弄10个工序确认按钮,后面对应的是顺序加工的实际编码号,默认值为10.
比如说,我们只需要1,10,5,2工序连续加工,那么,1号工序编码输入0,10号输入1,5号输入2,2号输入3,比较选择,当C0=0的时候,选择1号工序加工,当C0=1的时候选择10号工序加工。。。。。C0最大值=9,那就限制了其他未被选中的工序不可能被选中执行。说穿了就是人工排序并且把排序的信息告诉PLC。无论你程序如何编写,PLC顺序执行满足比较条件的工序。
当然,最好设置实际工序数量,这样可以提高PLC的效率。
  • 下载积分:+1(石头有了心)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2(luxp) 真诚感谢!
  • QQ76214024

网友J:
    觉得这个方法不是很好,在实际应用中可能还会存在同样的程序反复调用,如何办,还是期待高手来解决

网友K:
    用先进先出的原则即可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H:
    依20樓的方法,你可以改成輸入的編號不是排程,而是調用的程序,再依序執行即可.

网友H:
    如圖,左邊數字代表執行的順序,右邊格內輸入要派的程序,程序依序執行即可,只要判斷為0就表示全部執行完畢,等待下次的執行..

网友L:
我上次看台湾油压机有你说的功能,他们用的几个拨钮开关来做的,里面很多输入!也没有什么功能指令!机器很好用,程序六百多步

网友M:
在触摸屏中做一个功能开关,开功能了就有这个功能,关功能了就没有这个功能。这办法比较简单

网友N:
可以这样,写多个子程序来做,当然要你的程序容量要够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觉得这个方法不是很好,在实际应用中可能还会存在同样的程序反复调用,如何办,还是期待高手来解决
有道理,21楼的提的很有道理,如果同样的子程序需要在不同的排位反复,那就麻烦了。期待高手,都想想
QQ76214024

网友C:
不知道生产工艺,光想是想不出来的。
我认为,既然10个工序,那这10个工序应该互不影响。
我前面已说过,可以编写10个单独小程序,对应10个工序,每个工序结束后,输出一个完成信号
我们可以单独选择任何一个工序自动运行,既然能选择一个程序单独运行,那就可以选择二个,当然,也可以选择某一个程序执行二次,所以,如果用SFC来编写,应该来说非常简单。
要选择其中几个组合工作,直接在触摸屏上选择序号即可。

网友O:
在触摸屏上做配方,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P:
用SFWR 和SFRD指令吧,执行前将调用子程序的顺序编号依次写入一个数据区,该指令遵循先入先出的原则,即使重复调用一个子程序也能实现,,用读出指令读出需要调用的子程序编号,子程序完成时触发一次SFRD,读出下一次需要调用的的编号,并跳转到该子程序段,执行完成后再触发一次SFRD读出第三次要执行的程序段编号,如:2、9、3、3、5、5、5、2、都能实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