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系列plc 步进驱动器脉冲数和脉冲方向端口

楼主(2014-05-22):
就是 我用一台步进电机,驱动器脉冲数和方向端口先接的是Y1 和Y3端口 然后编程使步进电机正反转这是可以的,然后我用同样的步进电机和程序, 就是脉冲数和方向端口换成了Y0和Y2,电机就朝一个方向转,没有换向,请问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啊 ?????????????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如果是FX3U的话Y2点也是脉冲输出,不能指定方向

网友B:
程序上传上来

楼主:
FX IN的啊

楼主:
这个是程序 请大神帮忙
描述:这个是程序

网友B:
改为y4看看 行不行 可能y2点坏了 那个反转是y2指示灯亮了没有

楼主:
亮了 fx 1N 系列的plc 好像只有 y0 1 2 3这四个点有脉冲输出 改为y4 电机动不了的

网友B:
这个系列的只有y0和y1有脉冲输出 其它点都没有脉冲输出的 正反转你的方发没有用对 不能用双脉冲 除非用y0和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