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3):
客戶有一台江蘇紅旗絲光機,棍子越位不同步斷布怎麼處理啊?
控制方式是三菱PLC4DA輸出0~10V電壓控制丹佛斯變頻器VLT2900+FJS-R角位移傳感器,現在加速時變頻器頻率是6#14HZ 7#13.8HZ
8# 15.2HZ 9#14.5HZ 請教各位師傅怎麼調節同步啊?角位移傳感器到底是怎麼使用的啊?

网友A:
你先搞清楚这个角位仪的作用,再结合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改变频器进行同步控制。
角位仪就是反应该变频器的速度,好久没有搞这个了,记得角位仪输出是正、负5V的。
他们工作的原理应该是一个主驱动(一般是入布的那个轧车为主驱动),如何后面的各辊道都是以前面的轧车速度为依据,速度的检测就是那个角位仪了,通过这个角位仪来控制变频器的加、减速度运行。
那個PLC只有模擬量輸出模塊,沒有輸入模塊,變頻器也只是接模擬量輸入控制端子,都是0~10V,好像是PLC輸出0~10V的電壓經過角位移傳感器后再回到變頻器的模擬量輸入端。現在就是不知道怎麼調節角位移傳感器,老是斷布,不敢搞啊

网友B:
若是扎辊的直径是一样的,这样的速度应该可以同步啊

网友B:
其实调同步挺简单的,你可能没有在印染行业做过,所以感到棘手。老是断布有可能是张力架张力过紧造成的。

网友C:
就是一个电位器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A:
这个你需要一个测速表,先测速空车速度,这时不要用角位仪参与的。根据测量的数据数值变频器的上限频率等参数,然后加入角位仪后看本轧车是否能够运行于加、减速度,每一个位置都需要做这样的测速实验。然后是检查整个丝光机各辊道是否存在有辊道轴承故障,因为一旦这种辊道在系统中较多,是无法调整的。
兄弟QQ是多少啊?向你請教一下

网友D:
你的问题出在高低速前后辊不同步上面。
按下面做即可:
1、首先调整角位移傳感器的转动范围在电压连续变化范围内,最好保持中心位中心电压(或电流),角位移傳感器这个只是微调补偿同步的。
2、保持角位移傳感器在中心位置,前面的辊不要做调整,然后对后面的辊做最低速和最高速同步调整即可(说白了就是调整后面辊变频器参数,使之升降速速度曲线基本一致,稍微偏差通过角位移傳感器补偿)。
兄弟QQ是多少啊?向你請教一下

网友D:
说白了就是调整后面辊变频器参数,使之升降速速度曲线基本一致,稍微偏差通过角位移傳感器补偿

稍微偏差通过角位移傳感器补偿,是指在机器运行中,同步有点小差异,通过角位移傳感器来补偿的,你调整的好的情况下,升降速变化扰动角位移基本是没有变化的。

网友E:
怎么会断布?如果超调的话会自动停机啊!

网友F:
用PID控制,调节好PID参数,用角位移做反馈!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G:
    印染电气最简单了,搞了十几年,发腻了,6楼的同学说的不错,基本符合原理,你那个可能是角位移中心点移位了,或者里面的电位器坏了,印染电气很多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角度传感器或角位移出问题,把中心点调整好(中心点是机械零位和电气零位重合),然后开机看同步不同步,不同步的话,调节不同步辊后面的全部变频器最高频率。有些系统里面做各个电机的速度比例,可以调节比例使之同步。
兄弟QQ是多少?向你請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