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3):
我用的是MD320系列变频器,
使用要求是:端子控制正、反转,模拟电压0之10伏控制转速,对应的输入点是AI1。驱动电机为普通4极电机。
现在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是:施加10伏电压,相对应的频率应该是50HZ。在其面板上显示是正常,但是在启动工作时只有25HZ,也就是说只有设置的一半频率。如果我将施加电压减之5伏,者其面板上的显示频率同样为25HZ,但是在启动工作时频率同样为12.5HZ。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参数设置如下:F0-00=1,F0-01=0,F0-02=1,F0-03=2,F0-04=0,F0-05=0,F0-06=100%,F0-07=0,F0-08=100,F0-10=100,F0-11=0,F0-12=100,F0-13=100,
                       F4-00=1, F4-01=2, F4-13=默认, F4-14=默认, F4-15=10伏。 F4-16=100%,
以上就是基本的参数设置。在网上也找到不少此问题的帖子,但是最终多没说是那里参数设置问题。我现在的方法是将F0-08=100,F0-10=100,F0-12=100,F0-13=100,这些参数设置为100,也就是将参数人为增加一倍。
望有兴趣者指点一下这是那里问题!谢谢!!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A:
对你有问题表示如下:没看到汇川有MD320系列的电机  通常变频器有个最高频率,仅供参考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假如设置了50HZ,但到其运行时才25HZ,也就是说其工作频率吏终是设定频率的一半!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看看2-12,是模拟量与输出比例的设定。一般在100%,即10V对应50Hz
还有是否限制了输出的最高频率

网友C:
参数问题,看一下增益偏置参数,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类似的帖子后来也是增益偏执参数出的问题,楼主解决后分享一下经验,感谢,关注此贴
目前的解决方法就是将设置频率数值加倍,也就是设置为100.实际工作频率为50.还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2-12,是模拟量与输出比例的设定。一般在100%,即10V对应50Hz
还有是否限制了输出的最高频率

F0-12是上限频率,我已经设置为100。还有F0-13是上限频率偏执我也设置为100。再就是F-10最大频率也同样设置为100。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2014-08-03):
     据我所看,你应该设置一下参数,给频率信号端子, 端子A信号电平选择,0:0~10V  1:-10~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