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3):
单位有一台变频器神源4000,控制2台电机每回工作15分钟左右空气开关就跳闸,而把2台电机改另一台神源4000控制就没问题,也没显示故障代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分析。

网友A:
拆开看风扇是否坏了,这种有规律的故障一般是模块温度报警

楼主:
风扇是正常的,再说就是不正常电源开关也不会跳闸的,变频器本身就会动作的。

网友B:
用钳型表监测一下二个电机的每相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