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3):
最近要做打螺丝机,由于以前没搞过,所以想问一下,螺丝批启动停止,正反转这一块是怎么控制的?例如我上位机是PLC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控制到螺丝批的IO这样子实现类似启动停止功能。还有就是螺丝打到位了,控制器这里是否有扭力反馈信号,去判定螺丝拧紧了,还是说有其他方法去判定螺丝是否拧紧了。

网友A:
一般有螺批控制器,螺批控制器上你可以设定打螺丝的各种扭力曲线,具体要参考螺批的控制器说明书。

楼主:
你好,我看到很多自动打螺丝机都是用手动打螺丝批头改装的,螺丝批上有一个启动按钮,他们直接把他捆住,相当与启动了,我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控制器上加了一个IO控制启动停止这样子,有做过螺丝机的兄弟肯定都知道。就是想问下具体是怎么弄的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螺批控制器,螺批控制器上你可以设定打螺丝的各种扭力曲线,具体要参考螺批的控制器说明书。

网友B:
以前的一个同事做过,好像是步进带动螺丝批,控制步进的脉冲数和方向。

网友C:
这个主要看机械设计的选什么样的电批,电批种类很多的。首先要选自动机用的,还的看打的螺丝要求高不高,一般的电批用IO控制启停,可选带扭力输出的,也有没扭力输了的。还有更高级的,扭力可数字设定,有扭力输出,不过很贵。
  • 下载积分:+1(ogreman) 真是好人!

网友D:
    这个我前年做过 电批选带扭力调节 输出的 分3到5部打螺丝 首先根据扭力反馈找到孔初始牙 再根据螺丝牙数打下去两三圈再反转两三圈(攻牙,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再正转到螺丝所需圈数,根据扭力和正转圈数判断是否打下去和滑牙,以前做的是全自动机台,自动上下料、整列盘分螺丝、自动判断螺丝是否打OK分料,ok料和NG料自动分拣,良率达到99以上。可以叫qq397398539交流。
  • 下载积分:+1(ogreman) 真是好人!

网友E:
    用扭矩枪加控制器大概十几万一切都搞定了
  • 下载积分:+1(ogreman)

网友F:
    可以用PLC控制螺丝批的正反转(用继电器开关),扭力的检测和判定采用控制器进行设定。
    David

楼主:
    现在我们考虑到成本问题,因为自动的螺丝批,价格太贵了,所以准备用手动的螺丝批来改下,现在我们用hios  CL6500来改,他这个是电动螺丝批,但是需要人去按按钮。我的理解是他就是一个开关信号通断,这样子,我把螺丝批的这线引出来,用继电器去控制通断,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启动停止了?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PLC控制螺丝批的正反转(用继电器开关 ),扭力的检测和判定采用控制器进行设定。

网友G:
    可以用北京塞亚斯的控制器,加PLC 联动控制,完美的扭矩设定和检测功能,价格7-8万

网友H:
    电动起子本身就有扭力检测,达到设定的扭力就会停止旋转。楼主应该把信号取出反馈给PLC即可达到预期效果
  • 下载积分:+1(ogreman)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大概知道怎么弄了,螺丝批已经买了,到手之后再实验下
引用 网友H:
    电动起子本身就有扭力检测,达到设定的扭力就会停止旋转。楼主应该把信号取出反馈给PLC即可达到预期效果

网友I(2014-08-17):
我研究过,那是在参观格力小家电时看到的,那个是在他们企业叫风批
动力源是压缩的空气。启动为脚踏开关,到位时用一行程开关控制。那个设备简单,螺丝钉是压缩空气吸过来的

网友J:
自己做拧紧机是比较麻烦的 你要选择好扭矩传感器 伺服马达 减速机 还有控制系统, 一般不建议自己做拧紧机
实在量大的话 可以定做拧紧机,没有必要自己开发。本人就是经历个这种过程,虽然自己做了几套拧紧机,但是不可能跟国外的拧紧机可以比的, 国外的是控制器和伺服是一体的,转换与控制都不会有多少延时。响应速度自然也比较快,控制精度自然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