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2在中断程序中应该怎么写

楼主(2014-05-23):
PLS2一般需要用微分指令来实现吗,现在需要在中断中使用PLS2,貌似没法用上升沿啊!这个程序该怎么写啊,求大师解答。

网友A:
在中断中,只扫描一周期,使用PLS2时,不需要前面的小老鼠~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中,只扫描一周期,使用PLS2时,不需要前面的小老鼠~
貌似不行啊,这样写不知道为什么经常会发生有一个中断不发脉冲的情况,大概十次有个一次的样子,没有任何规律,而且我确定的中断程序执行了,就是不发脉冲。

网友A:
将触发中断任务的循环任务放到其他循环任务的前面!

网友A:
还有一种做法:在中断中触发w辅助继电器,在循环任务中利用该辅助继电器的上升沿触发PLS2定位,定位完成后对该W辅助继电器复位!
下载积分:+2(hlq_0815)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