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4-05-23):
我新手麻烦大家帮我解决下几个问题!!!
1.T形图注释上去以后行距会变大,也就是显示的会变少,想不显示除了删除注释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2.还有就是16位的指令运行不了32位的数据,但是32位的指令能运行16位的数据吗?

网友A:
1软件开发原因,只能减少字体显示大小来修改。但字体小了看不清楚。
可以。不足位会自动用0填充。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如果是三菱的话你可以按住CTRL+F5键试试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C:
关掉注释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