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3):
直接输入配方名(不是配方号),自动把当前配方名下的数据调出来。我用宏指令,但是效果还是不行。有没做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没人做过吗?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有兴趣的一起研究下

网友A:
海泰克内部特殊存储区只认配方号,只能以配方号查。
可在PLC存储区开一索引区,配方名(定长)按号存储,在索引区检索配方名,查出配方号,再调出配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泰克内部特殊存储区只认配方号,只能以配方号查。
可在PLC存储区开一索引区,配方名(定长)按号存储,在索引区检索配方名,查出配方号,再调出配方。

用PLC肯定是可以的,就是想用人机把程序变简单点。这两天试了,用人机还是不行。还是得用PLC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