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fx1n与fx3ga的区别

楼主(2014-05-23):
我以前用fx1n控制步进电机,现在用fx3ga代替发现有个问题希望高手解答,问题是:触摸屏不能显示步进电机走的距离,程序和以前一样,触屏和以前一样,步进电机速度和方向都可以控制,求解

网友A:
前一个图片是fx1n, 后一个图片是FX3G

楼主:
就是寄存器的数据要放在d8340里,不能放在d8140里,我这样理解对吗?谢谢

网友A:
直接读取D8340的数据,之前程序里用d8140的地方改为D8340,fx3g我也没用过,不过从手册来看,应该是这样

楼主:
我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