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脉冲捕捉问题

楼主(2014-05-24):
我用汇川H2U系列PLC,电器连接是Y0接到X0, Y0是安川伺服脉冲口,按程序,我应该发出了200000个脉冲,但是X0接口只显示接收到170000左右。我用的是高速置位功能命令。高速计数器C235,只占用X0口。是哪里问题呢?是程序问题还是???

网友A:
y0 发脉冲速度太高,降低发送速度丢脉冲的情况应该有改善。

网友B:
在安川驱动器上监控收到多少脉冲。

网友C:
换三菱3U的PLC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