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西门子带模拟量模块数量

楼主(2014-05-24):
请教一下,S7-200最多能带几个模拟量模块,我要带10个或以上的啊是不能用200的了,如果用300的最多能带几个

网友A:
200的PLC最多能挂7个,高于7个就不行了,300的模块已个CPU可以挂7个,但是如果高于7个就可以使用拓展,可以做4个机架,也就是32个模块。
随心所遇

网友B:
朋友200最高7个模块

网友C:
CPU不同带载能力不同。
CPU221不能扩展
CPU222最大能扩展16AI/8AO,最大16
CPU224最大能扩展32AI/28AO,最大44
CPU224XP最大能扩展32AI/29AO,最大45
CPU222最大能扩展32AI/28AO,最大44

网友D:
如果工程的点数多的话,你可以多用几个CPU,然后和北京昆仑通态的触摸屏通讯,就相当于一个大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