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振动盘满料停机

楼主(2014-05-24):
之前用的满料因为物料都是一条道进来的,所以用的都是光纤加放大器,现在有一台设备,每个物料4条道,总共三种物料,如果都用光纤成本太高了。有没有什么便宜点的感应器可以推荐的?最好是能信号对接到plc上。

网友A:
看看什么材料

网友B:
光电开关

网友C:
雷达探测

网友D:
用NPN型光电传感器

网友E:
KEYENCE的PQ-02試試看還不錯用,我個人用好幾年了
真诚感谢!贵不?

网友F:
料位探测器,陶瓷厂用来控制送泥粉。不知道你要控制什么。
连接器的组装部件,一般为塑件

网友G:
最好是把物料的材质写出来才好给你推荐
真诚感谢!一般是连接器的组装件,塑件较多,还有铜针之类的

网友H:
什么材料呢!你用振动盘的估计是硬质的东西,可以考虑一下接近开关啦!不知道你的具体方案,只是一个意见给你

网友I:
做振动盘控制器的厂家有这样的开关10元钱一条,光电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目前有一位老师推荐,用发光二极管做发射端,用光敏电阻做接受端,然后做串联或者并联,只有同时满足条件之后才能给出信号,比如发光二极管同时被挡住的时候。我查了下资料,光敏电阻的阻值在5k欧以上,plc接口还没想好怎么去做。不知道哪位能顺着这个思路给个具体的参数搭配。振动盘一出一的话,光纤好加,成本也还好。如果一出多,一个盘子就要加4条或者5条光纤,成本陡然上升。我的满料一般用在塑料件,铜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