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4):
三菱A1sH系列pLc报警出错灯亮   监控D9008为32   输出模块保险丝断   请问保险丝在那个部位

网友A:
引用楼主梦梦于2014-05-24 14:33发表的 三菱A1sH系列pLc报警 :
三菱A1sH系列pLc报警出错灯亮   监控D9008为32   输出模块保险丝断   请问保险丝在那个部位

你确定外部给输出模块供电电源正常?

楼主:
版主是指CPU左边的电源模块还是外部二十四伏外加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是指CPU左边的电源模块还是外部二十四伏外加电源?

外部供電

楼主:
谢版主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