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4):
我安装的最新版本的GX Developer,但是里面没有串口通讯的设置,找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小弟新手!谢谢!

楼主:
PLC参数设置里没这个选项

网友A:
工程    新添加PLC后才有的

楼主:
多谢啊!那直接在这里面设置就可以实现串口通讯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