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4):
众所周知 只要在屏里设置D储存器的范围~如 MOV  K常数 D储存器
通过改变K里的常数就能跳出指定的画面!~但是D储存器如何让在屏里设置啊!~请高手指点!~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作为富士专业人士告诉你,富士单单通过改变画面编号是无法切换画面的。

正确的做法是:
第一步:将画面编号送入读入区地址的N+2中,如果你的读入区地址为D0,那么就送入D2中。
第二步:给D1的第14位一个上升沿触发,以强制更新画面。
第三步:比较写入区地址N+2,例如你的写入区地址为D50,那么就比较D52中的数据和第一步送入的数据是否一致。一致则表明画面更新完成,不一致的话就自行做处理。

一般只要完成上述2步就可以了,当然,优秀的程序员会考虑第三步以确保程序不会出错。

在连接机器设定: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已经搞出了!~也知道你是个超级富士人!~

网友B:
    论坛不知道技术含量到底有多少
    欧姆龙代理:www.ztotal.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