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4):
最近朋友的设备主机是S7-300的315-2DP,系统图为上图
现在设备的系统需要增加11个和以前相同的子站,子站是CPU224+SIWAREX MS+EM277

实际情况是1,子站的CPU224程序相同,但是所有EM277地址不同
2.315-2DP的程序没加密,程序上载过。但是电脑硬盘坏后,现在新硬盘装的STEP5.5SP1读原来上载的程序显示HW硬件需要升级,软件识别不了2AH140AB0的315-2DP。
3,新硬盘装的STEP5.5SP1有授权,软件正常。315-2DP的MPI和电脑的5611通讯,DP口和EM277组网。

现在我需要在原来系统上加上11个EM277的子站。
问题
1,我用现在的STEP5.5SP1读315-2DP的程序,可行吗?需要硬件升级吗?
2,后面加上11个EM277的子站,需要GSD什么的文件吗?  怎么加上?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指点,谢谢!

网友A:
1、不升级硬件库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2、既然早先已经有EM277从站,那么系统中已经有GSD文件了,如果你的系统中没有,那么请在硬件组态的菜单中找到INstall GSD,然后根据屏幕提示安装。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