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5):
一个加热器是接两根火线的,是用一个固态还是两个固态?
现在我是用的两个。。

网友A:
用两个啊,,,固态加上散热器,,,,,最好~~~~

网友B:
为了安全起见建议装两个!做为一个电工,如果不为安全起见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好电工!!以上是个人意见!各位请勿拍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啊,,,固态加上散热器,,,,,最好~~~~

用1个和用2个是没有区别的,当然功率不够另说

大家可以看看固态继电器原理图,内部都有阻容电路的,也就是说都有漏电流的,
所以用一个和用2个的情况下都会有漏电状况出现,

都不太安全,所以只要做好接地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加热圈一般是用单相的(220V),相线上加固态继电器。一般的加热装置是由多个加热圈来组成(工业用),三相分别接到加热器的一端,另一端接在一起接到零线上,也就是星形接法。那么相线上就装有固态继电器来控制加热温度。

网友E:
何以有单相又380V??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1个和用2个是没有区别的,当然功率不够另说

大家可以看看固态继电器原理图,内部都有阻容电路的,也就是说都有漏电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何以有单相又380V??

应该是2根线之间的电压是380V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2根线之间的电压是380V

是双相,220双相间的线电压即为380V,也有单相380-400V的,只是一个变压器的事

网友I(2014-10-19):
一个加热器是接两根火线的,要用二个固态,用机械接触器也是双断合的。

网友J:
没用过三相固态继电器吗??????????????????????

网友K:
这好比是三相电机中一相直接,用接触器控制其他两相的通断来控制电机的启停!同样能达到控制要求,但是安全差远了。
同意楼上用三相固态继电器。

网友L:
引用楼主dzhhwx于2014-05-25 13:32发表的 单相380V的加热圈,用一个还是两个固态继电器? :
一个加热器是接两根火线的,是用一个固态还是两个固态?
现在我是用的两个。。
干嘛要用固态继电器?
需要调节电流不,如果需要用晶闸管控制比较好
不然的话,用接触器好了

网友M:
现在的固态继电器有 两路的了吧

网友N:
三相固态继电器,一个搞定,用过很多

网友O:
1个或2个单相固态SSR .或用1个3相ssr

网友P:
用三相固态继电器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