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QD75画圆的问题

楼主(2014-05-25):
求助!我用这段程序进行连续画圆的时候为什么第一个圆画完,要画下一个圆的时候都要停顿一下才画呢?

网友A:
看看你的控制代码,有连续路径和连续定位两种方式,不要停顿就选择连续路径

楼主:
谢谢了,看到了,不知道怎么的留言加载不进去

网友B(2014-07-12):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画圆的程序,和参数发我一下行吗,我也是被这个问题困扰,谢谢了。邮箱
110746090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