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程序块

楼主(2014-05-25):
项目中有多个同样的动作需要编程。西门子PLC可以做个程序块,多次调用。请问三菱FX2N有没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A:
三菱的可以做成子程序然后在调用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子程序里面没法定义不同的输入输出的,只能编写几段,在上面调用吧

网友B:
当然有 本人一直在用

网友C:
FX系列的有吗?

网友D:
你用GX WORKS就可以做功能块,可以定义输入输出标签,但是不支持功能块保存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B:
FX系列当然可以 只是只能写入。不能读出来,

网友E:
一样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