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5):
这段程序的意思大致是将电位器的值经运算后存入VD30了,转换成整数后存入VD40,然后再加上50,最后再将这个值作为T37的设定值,因为T37PT值无法寻址双子整数,他程序用VW42代表VD40的存储值这是怎么来的  想不懂 请教下高人,是这里错了还是本来就是这样的。谢谢了

网友A:
VD40是由VW40和VW42组成,其中VW42为VD40的低字。

只要程序员能确保运算值不大于32767且没有负数,那么直接取低字也未尝不可。但是作为程序员的话应该考虑从程序中给可能越界的值进行限制,以确保信号发生突变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工作。

Good Luck~

楼主:
VD40 对应VW42 ,VW40
VW2对应VB4,VB5?VD的算是明白了   灰常感谢。对于数据处理,这些的用的太多了。

网友B:
vw2对应vb2和vb3,vw4对应vb4和vb5

楼主:
清楚了   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