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M8029

楼主(2014-05-25):
请问M8029指令执行结束时动作,指的是哪些指令?

网友A:
指的是伺服运行到位的结束语
下载积分:+1(shanfeng885)

网友B:
楼主看一下PLSY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C:
看一下3333

网友D:
这样解释应该比较直观吧,m8029代表脉冲执行结束,在步进程序里用于切换下一步的条件比较好用。
下载积分:+2(shanfeng885)

楼主:
那别的指令有能用这个的吗,比如说PLSR

楼主:
那PLSR能用这个特殊继电器吗

网友E:
目前至应用于定位,其他的还有。

网友F:
与其座着等消息,还不如直接直接写程序验证。
M8029是指指令执行结束。那当然也能够做到其它指令结束的检测上了。
下载积分:+1(shanfeng885)

网友G:
m8147的下降也 可以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