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入系统画面

楼主(2014-05-25):
台达DOP-B10S615触摸屏没有SYS按键,如何进入触摸屏的系统画面?谢谢!

网友A:
看看电池盖板 下是不是有个 SYS 键,用个针按下就可进入

楼主:
没有触摸屏,在电脑上模拟,如何进入系统画面

网友B:
同样的问题
欧姆龙代理:www.ztotal.com.cn

网友C:
在画面做一个<系统目录>按钮开关
學無止境

网友D:
sys按钮在后背电池盒盖下

楼主:
四楼指导正确,在画面做一个<系统目录>按钮开关 谢谢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