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m1a编程电缆

楼主(2014-05-25):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厂一台设备用的是OMRON TPM1A-40CDR-A-V1 PLC,要连接电脑要买什么型号的编程电缆?

网友A:
是不是CPM1A?

网友B:
如果是串口线,型号是:
CP(Q)M1-CIF01
或者
CQM1-CIF02

楼主:
我有CQM1-CIF02和CS1W-CN226的编程电缆但是都配不上。

网友B:
编程口应该和CPM1A相同吧。
CS1W-CN226是针对于CQM1H或者CJ1M系列的外设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