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X3U-ENET-L中文使用说明书及使用实例

楼主(2014-05-25):
FX3U-ENET-L以太网通讯模块与视觉通讯并控制三轴机械手

网友A:
如果是康莱视的,PLC这边是只是设置和处理数据

网友B:
如果是KEYENCE的 只需要设置下IP就好了
精通三菱,欧姆龙,西门子,Beckhoff,LABVIEW苏州地区承接PLC程序调试 QQ2150019823

网友C(2014-12-31):
FX3U-ENET-L和威伦的触摸屏通讯,通讯断断续续的,是什么情况?是哪里设置不对,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D(2015-02-11):
例子呢?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