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5):
如何把产品编码、测试数据通过EXCEL输出,并可以用USB拷贝出来?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
现在公司生产的一台测试汽车门把手从打开到回弹到位的时间的设备,现在客户提出:
需要外接一个条码枪,把产品上的条码扫描,传送到PLC里面,再和
1.测试的时间(年月日时分秒),
2.每个产品从打开到关闭的时间,
3.产品判断:OK或NG
这些数据,用EXCEL输出,并可以用USB拷贝出来。
公司用的是台达的PLC和触摸屏,台达触摸屏支持对barcode,可以采集条码数据。
但是,
1.如何区分几次扫描的条码呢?让第一次扫描的条码信息,不会被第二次扫描的条码覆盖掉?
2.如果作业员在实际作业过程中,测试一个产品的过程中,多次扫描一个条码,这样的话,但是输出只对应一个年月日时分秒和一个时间段,这个可能有错误,如何解决呢?
3.如果同一个产品,被反复测试几次,也就是一个条码在不同的时间,被测试几次,后面测试的数据会不会覆盖前面的数据?
4.如何实现同时传送到PLC的某些地址中,保证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不会出现混淆的情况?也就是,扫描的条码,需要和扫描的时间和测试结果一一对应,而不是出现条码对应其他时间和结果。

由于个人表达能力有限,写的不好。希望有过用扫描枪做过数据采集的同学,能够给我个建议,我的QQ是381241849,非常感谢!

网友A:
用屏通的触摸屏做过数据的采集与导出功能,测试时间调用触摸屏的内置时间,产品测试时长,条形码数据,产品是否合格则调用PLC中的字地址或位地址,并以表格形式定时导出到U盘。不知楼主用的那款型号触摸屏是否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的产品是否是一个产品对应一个条形码,如果是,可以扫描一个条码,然后检测,检测完成后触发触摸屏对PLC中相应的数据内容导出到U盘。
这样的话,在检测完成前不同的条码扫描,之前的条码会被覆盖,但同一条码在不同时间检测,会对应不同的数据和时间,不会覆盖。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用工控机做嘛,为什么一定要plc呢,用工控机这个案子很简单的

楼主:
现在设备已经做好了,客户提出了,需要做条码扫描。所以,就难到我们了

楼主:
用屏通的触摸屏做过数据的采集与导出功能,测试时间调用触摸屏的内置时间,产品测试时长,条形码数据,产品是否合格则调用PLC中的字地址或位地址,并以表格形式定时导出到U盘。不知楼主用的那款型号触摸屏是否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的产品是否是一个产品对应一个条形码,如果是,可以扫描一个条码,然后检测,检测完成后触发触摸屏对PLC中相应的数据内容导出到U盘。
这样的话,在检测完成前不同的条码扫描,之前的条码会被覆盖,但同一条码在不同时间检测,会对应不同的数据和时间,不会覆盖。
--------------------------
我们用的是台达的B07S411的触摸屏。
里面,找不出可以把数据做成表格的方式。
但是有历史数据采样功能,采样是可以设固定时间的,但是不能设用PLC内部的继电器之类的触发。所以,没办法采集扫描时的数据。
因为,我们不能确定操作员,多久做一个产品,是不是停下来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错误了。

网友A:
技术支持那确认过只有定时采样么,真的不行就换触摸屏吧,一个台达触摸屏也就几百块钱。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