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FX2N-80M PLC I/O配置错误 代码1050

楼主(2014-05-26):
主机FX2N-80MR,后面加扩展两个FX2N16EX,总点数没超,可是PLC诊断时,显示I/O配置错误,请高手指点,急!!

网友A:
检查你的输入点X 的(050)软元件编号。
以后请注意发帖的分区,这里是资料分享区。

楼主:
以后会注意的。
我检查过,批量监控输入软元件,X47后的都没有变化
我这有两台机,一台可以,一台不可以

楼主:
检查程序,用GX Developer来编写,发现程序的步数不对,后改用GX Works2,同样的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