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6):
大家好,我用永宏PLC与台达触摸屏控制一送料机构(用步进电机),因之前送料的长度(D500)    在触摸屏上只能设定整数,现需带一位小数,以提高精度。于是我在触摸屏中把D500改为浮点型。试机后提示数据格式错误。不知是何原因。是不是PLC程式中也需要把D500更改为浮点型的呀?
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plc中脉冲数需为整数,若需要提高精度,可以改变步进放大器细分来提高步进电机的控制精度。所以D500的数据类型应选无符号十进制数,触摸屏小数点为假象,例如:触摸屏中的123.4,在PLC中为1234.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楼上正解,很触摸屏带小数位的多为假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中脉冲数需为整数,若需要提高精度,可以改变步进放大器细分来提高步进电机的控制精度。所以D500的数据类型应选无符号十进制数,触摸屏小数点为假象,例如:触摸屏中的123.4,在PLC中为1234.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若我还是需要一位小数,PLC 程式中是不是改为浮点运算即可。

网友C:
哥们,你屏上面没错,是可以直接输入小数的。你那错误好像是D500不支持浮点数。你看看永宏的手册。我刚试过直接在威纶屏上输入小数到永宏的R200里,32位的

网友A:
楼主想在触摸屏上做出小数点的形式,如:移动距离10.2mm,可在PLC中作数据处理乘以100,将10.2mm转换成10200um;假设你的步进电机步距角为1.8,细分18,减速比1:1,则驱动器发送一个脉冲,步进电机旋转0.1度,驱动器发送3600个脉冲,电机旋转一圈,若电机旋转一圈移动5mm即5000um,plc中距离与脉冲数比值=25:18,即若要移动触摸屏上设置的10.2mm的距离,PLC需发送7344个脉冲给步进驱动器,这样能实现楼主的要求。将D500×100/25×18=D512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在触摸屏上做出小数点的形式,如:移动距离10.2mm,可在PLC中作数据处理乘以100,将10.2mm转换成10200um;假设你的步进电机步距角为1.8,细分18,减速比1:1,则驱动器发送一个脉冲,步进电机旋转0.1度,驱动器发送3600个脉冲,电机旋转一圈,若电机旋转一圈移动5mm即5000um,plc中距离与脉冲数比值=25:18,即若要移动触摸屏上设置的10.2mm的距离,PLC需发送7344个脉冲给步进驱动器,这样能实现楼主的要求。将D500×100/25×18=D512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相助。但D500×1000/25×18=D512中的D512脉冲数量不能保证是整数呀?

网友D:
路过,顺便一起学习了

网友A:
小数点后一位精度情况下可保证脉冲数为整数,如果想在更高的精度控制下保证脉冲数为整数,改变驱动器细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伺服也支持不了半个脉冲  ,给的脉冲都是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