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77怎样与PC通迅

楼主(2014-05-26):
S7 224CPU
一个端口接触摸屏,一个接变频器通迅,
无法监控PLC程序了,加了个EM277模块,用PPI电缆直接插上EM277,很难通迅上,(也不是不通),基本上不能用.
是不是要另加个东西?

网友A:
你的CPU224有两个通讯口???224XP吧应该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B:
你的屏可以连接EM277

网友C:
EM277模块是DP从站模块,profibus通信协议用。

网友D:
如果触摸屏有以太网口的话,建议触摸屏和PC通过网线通讯,通过EM277直接和PC通讯很麻烦的,还需要5611卡和西门子授权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屏可以连接EM277
EM277只是调试用,机器卖出去时,是不带EM277的

网友E:
可以讲触摸屏连接到EM277用剩下的口连接电脑

网友F:
楼主,EM277模块通好电,拨码开关设置一下设为4,再用PPI电缆连上去监控程序试试。我做过,没有问题,每次都能监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