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三菱for循环指令你们常过吗?

楼主(2014-05-26):
虽然各种教材对该指令进行解读,但多不提供能运行的一段程序。我习惯对各个三菱指令进行试运行,以验证其实用性。用过for指令的师傅们,能否上传一段程序供学弟学妹们学习,谢谢你们。
tyjksd3535

网友A:
没有写过,但c语言,vb都是经常用for来循环,可以用for循环来做一个加法呗
!!!

网友B:
可以有这个指令的意义就是方便别的算法的移植

网友C:
FOR就是方便做计算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比如阵列的时候计算坐标,求和等等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你们能上传一段程序吗?辛苦你们了
tyjksd3535

网友D:
For 看要循環幾次我是用3次
用z0的原因是因為他是變數可以用的範圍很廣,可重複使用,
D0給了H1010後,丟值完後Z0+1 下次循環時D0Z0+1所以D0會變D1再被丟H1010反覆+3次啦
所以D0 D1 D2都是H1010值,
For一定在後面要加NEXT,不然程序會有問題。
給你參考一下,不知道要寫甚麼,寫個簡單易懂的就好了!~

楼主:
七楼老兄我怎么都打不开你的程序?
tyjksd3535
liuliangdt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七楼老兄我怎么都打不开你的程序?
兄弟,打开了吗?我将其截屏下来了,显示12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七楼老兄我怎么都打不开你的程序?
有人打的开程序,我是用GX Developer 編輯,可用GX Developer 打開即可。
再補上一個簡單的加法!
讓你能夠看得懂!~
我作的很少讓你能夠一目了然!!
有問題再提出吧!~
+ -* /算運的都能夠活用喔!~

网友F:
没怎么用

楼主:
我是用GX Developer 編輯,可用GX Developer 打不开
tyjksd3535

楼主:
兄弟,你写的是q系列程序吧,fx系列能用吗
tyjksd3535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用GX Developer 編輯,可用GX Developer 打不开

應該是版本問題吧!~
我是用8.115V 的英文版,你看一下版本吧!~如果不是最新的,請升級一下,有可能是沒有支援到我設定的PLC Type(目前我選用Q06UDEH)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写的是q系列程序吧,fx系列能用吗

FX 有FOR的指令,
但沒有Z0那些變數!~

要怎舉例我一下子想不出來,但是For是可以用的,

FX系列,要用到FOR很難,如果程序很複雜的,FX應該沒辦法勝任。

以FX1N來寫
D0V0 FOR 5次D0,D0+1,D0+2......  所以D0~D5值都會變k11
D10 FOR 3次  但這次是V1+2,所以第一次D10+0  ,D10+2, D10+2+2,D10,D12,D14值都會變k22
附件: D0V0.rar (10 K) 下载次数:21

网友G:
学习使人进步
QQ76214024

楼主:
谢谢大家的贡献。
tyjksd3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