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6):
如题,触摸屏里面有没有像电位器一样的即时输入元件?

楼主:
要即时输入的哦

网友A:
貌似没有啊,可以做一个按钮的,然后在PLC做递增或递减,一样可以达到那种效果的。

网友B:
怎么没有,进度条不就是吗

网友C:
请教楼上了,进度条怎么个即时成为PLC的输入元件了?

网友D:
有滑动模拟量开关,滑动改变字地址的数值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