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看了杨站长的程序和FX2N-1PG资料后迷茫中...求解答!

楼主(2014-05-26):
先看程序 要求设置PA13=0000
参照说明书 发现 脉冲式这样的 看下图
在观看FX2N-1PG资料视频是 又说 BMF3 的第八位 是这么设置的脉冲
我现在迷茫了.......
求解答!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一个是伺服的 一个是上位机的 你要把两个设置成统一。

网友B:
一个是伺服脉冲输入方式,一个是1PG脉冲输出方式,你要把伺服和1PG都设成(脉冲+方向 或正传和反转脉冲)就好了

网友C:
应该如2,3楼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伺服脉冲输入方式,一个是1PG脉冲输出方式,你要把伺服和1PG都设成(脉冲+方向 或正传和反转脉冲)就好了
现在问题是这样,彩色图可以看出 1PG的输出脉冲 是低电平有效,
而站长发的程序是1PG 驱动J3伺服的程序 程序顶上要求设置的PA13=0000对照下图 0000的脉冲性质是高电平有效的,
也就是说1PG发送 低电平的脉冲 伺服接收高电平的脉冲 这样也可以?
我认为PA13=0010 与1PG发出的脉冲应该保持一致
所以迷茫,是不是伺服接收脉冲 与 发送脉冲的控制器 脉冲性质不一致 也可以驱动伺服?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有哪位大侠愿意解释一下,俺也想学习学习
业精于勤

网友E:
PA13设为0010是对的,如设为0000的话,上电时有一个脉冲的误差,一个脉冲当然也可以忽略不计! 而且通常上电要回原点,不影响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