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6):
新买的这个屏,怎么也下载不了程序,请各位师傅看看,到底是个啥子问题呢?http://

楼主:
下载程序的时候一直停在正在与该设备进行同步.....,一会屏上显示通信超时。各位师傅们,到底是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A:
你看一下200PLC系统块里通信速率是多少,是不是也是19.2Kb。然后200通信选项里高级ppi不用勾选的。你再试试吧

网友B:
搞错了,屏刚开机时你设置一下。。。。。。。。。。你这个是与PLC连接设置的

网友C:
先把触摸屏重新上电,进入一个选择画面要选第一个,然后用软件下载即可

网友D:
下载时,要把触摸屏设置成下载状态;一些质量不好的通讯也会出现下载错误;现在SMART 700IE都支持以太网下载,速度快而且方便,为何不用?

网友E:
开机,有三个项 开始, 连接 操作(还是设置)   进入后设置,启用串口,返回点击连接  再用屏的软件下载,

楼主:
触摸屏里面我设定了ENDBLE CHANNEL ,前面的框框有X,然后点击OK,  返回到TRANSFER点击,Connecting to host......显示这个画面,然后在电脑上面用软件下载,软件一直停在与设备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时,要把触摸屏设置成下载状态;一些质量不好的通讯也会出现下载错误;现在SMART 700IE都支持以太网下载,速度快而且方便,为何不用?

用网线下载不是还要设置IP地址么?电脑一会要下载一会要上网,比较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错了,屏刚开机时你设置一下。。。。。。。。。。你这个是与PLC连接设置的

我是按照百度里面搜的一个帖子,按照那个方法弄的,也不行哦。

网友F:
用以太网貌似和你上网不干涉吧

网友G:
你看一下200PLC系统块里通信速率是多少,是不是也是19.2

网友H(2014-07-16):
下载线是国产的吧,那个我很确定告诉你是不行的,用网线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