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6):
我用三菱PLC高速计数器接光电开关计数为什么会不准?
  • 下载积分:+1(18015566984) 好贴好贴!

网友A:
    光电开关反应速度慢。

网友B:
    是你传感器问题

网友C:
    光电开关反应速度跟不上 或者光电开关漏检

网友D:
    光电开关不行,一般都接编码器

网友E:
    低速还马马虎虎
    如果高速也行,那编码器厂家要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