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那位大神给小弟解释一下CTBL怎么用!!看了半天 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14-05-27):
(无正文)

网友A:
小弟不才,看了半天,也不知CTBL是啥东东

网友B:
CTBL 比较表登录,是建立和高速计数进行比较的一个比较表然后执行相应的中断任务,需要和INI指令配合使用,主要的意思就是当指定的高速计数器的值和建立的表中的值相同时,执行指定的中断程序,具体使用方法可以看看编程手册,上面很详细,这里说不了那么清楚

楼主:
就是看了半天 没看明白 可以写个程序看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