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伺服驱动器怎么设置?

楼主(2014-05-27):
如题,2KW的台达伺服因坏了换了一台一样的伺服,装上后速度超慢,程序没动,现在改了PLC程序指令频率加大了,但速度还是达不到之前的一半。请教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想都不用想先看电子齿轮比

楼主:
没法看。这个型号的伺服没有外部按键
相信自我!

网友B:
坏的能通电吗,能的话参数读上来。

网友C:
你肯定中奖啦
而且你不要指望台达的技术支持
你又亏了3000元哦

网友D:
我用过B系列的,把老的参数读出来

网友E:
看看p1-44,p1-45这两个参数问题

网友F:
台达网站有驱动器的软件下载的。

网友G:
看看电子齿轮比 台达网站 下个软件 用台达plc下载线即可改参数
b系列伺服停产多年了
现在看是很垃圾的伺服 垃圾设计 垃圾性能 垃圾用料 (编码器老坏)垃圾服务

楼主:
旧的能通电的,怎么读我还没弄过,谢谢大家的指点,非常谢谢,我下载了个台达伺服调试软件。调调看
相信自我!

楼主:
昨天有空把它解决了,原来是电子齿轮比的问题,原新坏的那个分子与分母分别是50 1 后面换上的那个是4 1 相差太大了,所以导致转速慢。后来读好原数据写入后就正常了。在此感谢各位的热心相助、
下载积分:+1(sjm213) 感谢分享!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