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7):
动作如视频

请大家说说编程思路
老板要我们自己做几台来用
用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A:
在外面叫人写程序就好啦

网友B:
三轴是伺服吧!

网友C:
这个机器没有难度,但是PLC做很蛋筒的,成本也高,我有现成的方法和控制器出售。
你好,请QQ联系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三菱FX3UC有四轴,用插补方式编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没有难度,但是PLC做很蛋筒的,成本也高,我有现成的方法和控制器出售。

哦,是什么控制器,是一个专用的多轴脉冲发生器吗,有什么工艺特性,比如支持示教,多点定位?

网友F:
焊什么的

网友G:
plc 也可以做
最好用数控系统 容易些 不用考虑运动控制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哦,是什么控制器,是一个专用的多轴脉冲发生器吗,有什么工艺特性,比如支持示教,多点定位?

当然是的,可以满足数控80%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H:
用数控示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