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怎么接步进脉冲

楼主(2014-05-27):
西门子PLC怎么接步进脉冲?哪位兄弟知道?小弟感激不尽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A:
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方面的,我简单说说我的理解:首先,选择晶体管输出类型的plc;西门子200是用q0.0和q0.1(好像是,记不清了,反正是两路)作为脉冲输出,smart增加了一路;其次程序里设置好SM标志位,SMb68等等;然后用pls指令输出。也可以用指令向导生成子程序,不过比较麻烦,不如直接写,比较灵活

网友B(2014-07-09):
在向导里设置好PTO相关设置,附件是一个简单的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程序,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描述:PTO指令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网友C:
接线太容易了,关键是你怎么去组态,步进驱动怎么设定!使用向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