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7):
如题 怎么用模拟量模块测量互感器传来的电流信号 , 在程序里是怎么计算的 ,互感器一般都是多少/5的 没有量程啊,是不是要通过电流表变送信号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先将互感器的信号通过转换模块转换成4-20mA的电流信号,或者0-10v的电压信号,然后将此信号直接接到模拟量模块就行了,电流表显示的最大电流值是多少,对应的电流互感器就是最大显示值/5,程序里要乘以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互感器的信号通过转换模块转换成4-20mA的电流信号,或者0-10v的电压信号,然后将此信号直接接到模拟量模块就行了,电流表显示的最大电流值是多少,对应的电流互感器就是最大显示值/5,程序里要乘以倍率

谢谢指教 请详解 比如 我用500/5的互感器  转换的4-20ma信号 量程是多少啊  怎么计算,比如当信号是20ma时 实际电流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B:
用电流变送器将你说的500/5的互感器电流转换成4~20mA模拟量型号,由这信号再输入模拟量输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