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编程的时候有没有把上面所有的软元器件都Reset的指令?

楼主(2014-05-28):
三菱q系列PLC编程的时候有没有把上面所有的软元器件都Reset的指令?或者说批量Reset的命令?

网友A:
[BKRST Y0 K16] ---->Y0~YF Reset
下载积分:+1(ympergv) 真诚感谢!

网友B:
批量复位指令BKRST ,LZ已经有例子

楼主:
O(∩_∩)O谢谢楼上的辛苦解答,我试一下

楼主:
没有让所有的原件都复位额命令?我按ALt+F3停止监视但是按了F3以后又是刚才的状态……能不能让所有的都复位呢?

网友C:
首先你要搞清楚复位什么样的元件?
字 还是 位
如果没有设置掉电记忆的话,在cpu上面把开关拨到reset
有个有设置掉电记忆的话可以用GX WORKS软件进行操作